[感悟设计]
《感悟设计》之设计的中庸之道4.3我有疑问。

楼主(2009-12-18):
4.3节指出的那个铅酸电池充电器第4处与第5处错误点,我有一点愚解,想讨教作者。
第4点指出的射极电阻作者说这可能是稳定调整管的工作点,
还有第5点作者说不知道这两个二极管的用处。我看来这还是很一定作用的。

原电路是一个蓄电池充电器,也就是说负载是一个定电压负载(CV)
负反馈所能提供的功能仅仅是比较,而调整管的电流(也就是说充电电流)是无法去控制的,那个1ohm电阻和两个PN节加上调整管的BE节刚好就是一个简单的恒流(确切说应该是限流)作用的。
原理是2个PN节钳位1.2-1.4V左右,调整管压降0.6-0.7V(简单当它为普通硅管)这个时候在1ohm上的压降最大的情况必然是0.5-0.8V之间也就是说这个充电器的限流值在0.5-0.8A之间。

改进后的电路我也有点疑问,不说效率问题,

TL431的最小稳定电流规格书上说在1mA以上,作者使用12V电压却窜个10K的电阻,减去431上2.5V电压,电阻上的电压只有9.5V了(就当运放输入阻抗忽略不计)431上面的电流只有0.95mA了,应该不是最可靠的设计。
相反,原电路使用调整管集电极的那个10ohm电阻,我认为是不必要的,调整管已经有限制电流的装置了,另外将这个电阻更换为一个二极管应该是一个比较妥当的设计,
试想如果供电电路先断电,蓄电池的电压将通过这个10ohm电阻,然后调整管的CB节(此时的这个pn节是正向导通哦),电压将反灌回去!!这将造成蓄电池的电力消耗而且很有可能将调整管BE节击穿!(此管VEBO最大才-5V,电池可是有12V-CB=11.4V左右的哦)
个人愚见,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嗯,这个是我写错了。第二版会更正这个bug

第4点指出的射极电阻作者说这可能是稳定调整管的工作点,
还有第5点作者说不知道这两个二极管的用处。我看来这还是很一定作用的。

嗯,这个是我写错了。第二版会更正这个bug

网友A:
TL431的最小稳定电流规格书上说在1mA以上,作者使用12V电压却窜个10K的电阻,减去431上2.5V电压,电阻上的电压只有9.5V了(就当运放输入阻抗忽略不计)431上面的电流只有0.95mA了,应该不是最可靠的设计。
-------------
我看看规格书先
估计这个也要改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