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通过电源线传输数字信号

楼主(2009-12-18):
不用专用的调制或解调芯片,通过电源线进行简单的控制信号的传输,速率可以很低,比如每秒几个到几十个bit。
    比如说控制灯的开关与亮度,在灯头上的单片机接受来自于电源线的控制信号,直流电路实现起来比较简单些。
但假如是交流呢?因为交流会过零而且有副半周,而且交流即使是半个周期内电压变化也是很大的。

网友A:
把交流电电压抬高点

网友B:
电力线载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