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STM32F系列IO的5V兼容问题

楼主(2009-12-19):
看到手册RM008(Rev10)的140页下面的图中有个VDD_FT,这个电压是怎么加上的?我在引脚中找不到这个引脚,难道5V是内部升上去的?

谢谢!

网友A:
芯片里面没有5V的电压,也不需要外部引入5V的电压。这个VDD_FT只是一个示意,表示在连接到5V的电压时,引脚不会损坏,也不会影响外部电平。

网友B:
就是说5V耐压?

网友A:
就是说5V耐压?
引用 网友B: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