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for ARM无法仿真调试

楼主(2009-12-19):
在Keil for ARM写LPC代码. 用那个3.4的**keil,可以编译程序超过32k。但是使用simulator调试程序的时候提示 License Error(R230 : connect to UVISION kernel failed). run in eval mode
有用成功simulator的吗?应该如何设置? 谢谢!

网友A:
没遇到过……

网友B:
换个License或再找个**好一点的

网友C:
只能再一次破。。。。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