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细分驱动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19):
大虾们好:
我用STM32的MCU做控制器,来做步进电机的细分驱动器。采用片上的AD采样,采样电阻0.1欧姆,使用运放(AV=6)放大后采样。并没有使用硬件恒流斩波。用mos管来驱动电机。电机使用的是1.8度,相电流为2.5A的步进电机。当我电机电压在17V以下时,电机基本运行正常。但当我抬高电机的工作电压19V(因为供电电压一般都在24V以上)电机运行伴有顿声,电压越高顿声出现的频率越高。
1.哪位大虾遇到过此种情况,是由什么原因引起?
2.自己初步怀疑是AD采样速度跟不上引起(AD采样最快1。5us左右),但我改变采样时间,似乎效果不大。
3.发现当电机运行时电源电压纹波较大,但17V时也存在纹波。后在电源上增加大电容消除纹波,电机运行不正常。

网友A:
看不出什么来

网友B:
是啊,我也遇到过,后来发现是驱动的问题

楼主:
是啊,我也遇到过,后来发现是驱动的问题
引用 网友B:

好:
是驱动的问题?能说的详细点嘛?
我驱动是用IO口直接驱动IRS2103的,应该不会存在什么问题啊?如果有问题,那么低压时应该也运行不正常啊。

楼主:
达人们,给点意见。这问题纠结我很久了

网友C:
换个驱动器试过没

楼主:
我自己做细分驱动器,只能换块板子调调。不过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D:
做广告的?!

网友E:
看来有点像

楼主:
真心虚心求教,怎么会是做广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