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运算放大器

楼主(2009-12-19):
输入偏流  <1pA
输入阻抗  >1000G 欧
价格   <1.5元

网友A:
价格惊人的贵

能否说说你的应用目的.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估计只有FET运放了

网友C:
没有能满足楼主要求的运放,给出的价格离谱了,或者搞错了货币,*币是不行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美元也是不行的

http://www.linear.com/pc/productDetail.jsp?navId=H0,C1,C1021,P13146#descriptionSection
这东西+低温有可能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任何一种纸币单位都不行,哪怕是英镑,如果是1.5罗马金币话,另当别论。

楼主:
2# pengjianxue 用来做高内阻的电压信号跟随器。

楼主:
那么如果把前两项指标降低一半,能否找到呢?
在淘宝上问了一下,ca3130也贵得惊人。
大众化的运放除了TL062、TL082、LF356输入阻抗比较高外,还有哪些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东西多少一只?

网友E:
大众化还有CA3140,塑封的几块钱,金封的也要几十块,输入阻抗1.5T

楼主:
好像ca3130、3140偏置电流都有10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