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码LCD 显示不正常,求助!

楼主(2009-12-19):
各位高手们!我控制的段码LCD 显示不正常,4个8字,显示的数字是2.5寸大,显示1,7的数字时,其它笔画也有明显的显示, 显示 0,8的数字时,有些笔画显示不太清楚。我第一次接触LCD显示,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请各高手们帮个忙!

网友A:
看下液晶管脚有没有虚焊、连焊,如果都没有就检查CPU是否虚焊、连焊!

楼主:
我做了两块样品,两块显示都是一样的,应该不是虚焊问题!

网友B:
这个叫"鬼影",调整LCD供电电压可解决.
你用的是带lcd驱动的cpu,还是独立的lcd驱动芯片,都应有一个引脚用来外接一个电压.
调节合适的驱动电压,(这个电压与液晶片的驱动电压有关),调对了,才不会出笔划淡或鬼影等现象.

楼主:
我用的是HT1621的LCD 驱动芯片,VLCD的电压调过,还是不行,调高了笔画就黑的,调低了就不显示了。

网友C:
如果不刷新HT1621都有鬼影的话,试试更换HT1621 和 LCD
说不准是LCD本身的问题,现在什么破**都可能遇到。

网友B:
用电位器调VLCD的电压,另外两个电容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