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9-12-19):
C51除了P1外,还有哪几个端口可位寻址?

网友A:
P2 P3 P4

网友B:
全部都可以

楼主:
P0口好像不可以吧

网友C:
这个得看单片机的.C8051F310我现在手头玩的,只有P0,1,2,3,这几个口,每个口都可以呀.0也可以.

网友C:
我现在用I2C,对零点四和零点五就是用的位寻址呀.

网友D:
都可以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