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L494外围电路设计

楼主(2009-12-19):
我这近在设计一个DC-DC(24V-12V)电源,想用TL494,了解了它的一些资料后,发现TL494的应用电路里,脚feedback与脚1in-(第一个运放反相端),之间加了RC电路,我不清楚这个电路作用及原理,请高手指教,非常谢谢!

网友A:
由于开关电源(开关变压器的输出)都是工作在开关状态,故在Uo上也是呈现有一定的脉动现象,当Uo电压达到设计值时,TL494的3脚(FEEDBACK)就输出高状态(用于控制TL494内部的PWM比较器),开关变压器立即关闭,此时Uo在负载的作用下,立即下降,该信号也会立即反馈到电压取样输入端,使开关变压器重新开启。这样,即会使开关控制输出信号产生不规则的振荡信号,使开关电源不能正常的工作。从3脚(feedback)引入一正反馈(即用电容加到反相输入端)信号(延长Uo的二次反馈时间),可以消除该振荡信号,有效地遏制TL494输出的不稳定。该电阻与电容形成RC时间常数,应该随着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的不同而设定不同值,2脚到3脚的电阻为该电容的放电电阻,其取值应根据电容的大小而定。

楼主:
讲解非常详细,谢谢了!

网友B:
2楼:
别误导初学!这样做,未免太不负责任。
3楼:
2楼所说这句“从3脚(feedback)引入一正反馈(即用电容加到反相输入端)信号(延长Uo的二次反馈时间),可以消除该振荡信号,有效地遏制TL494输出的不稳定”完全是错的。
首先这不是正反馈,其次这个电阻电容是对大环路反馈的校正。TL494并非天生的不稳定,而是加入强负反馈后才产生的不稳定。
要透彻理解这个电阻电容作用,楼主请先看有关反馈环路稳定性的教材,例如《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第3版》。此书在老tyw的书库里面有,可下载。
开关电源的大环路负反馈是个比较深同时比较麻烦的问题,掌握模拟电路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才可能理解开关电源的工作稳定性。

网友A:
不讲清楚些会有人忽悠的,也怕有些新人不完全理解。既然你弄明白了,那就结贴吧。:lol

网友A:
四楼你接着忽悠吧,我看你的基础知识原来也不过如此而已。

网友A:
7楼,你知道,我以前够尊重他的啦,可是他一再与我……,没有什么值得人尊重的。你说他是前辈,在这21IC里可以算是,但在社会上那可不见得。还有,建议你先看清楚**再说。
8楼的小毛孩,我就不和你计较了。鄙视一个人是先要了解对方的,还有事情的来由……你慢慢成长吧!

楼主:
好了,感谢大家的指教,在此给大家带来的不愉快感到抱歉!:)

网友C:
呵呵,被高手一反驳,yuanchsh就沉不住气了。

网友D:
四楼是对的

网友E:
跳过2 3楼,直接到四楼.看完收工.

网友F:
回复 网友B:

下载要积分。。。。。。。。。。。。。我下不了,积分怎么得到阿。

网友B:
14楼 lilycowboy:
可能是21ic最近的新规定,我也不大清楚。

网友(2010-02-19):
运放输出端与反相输入端接RC电路是使运放带通变窄,从而使得 IC检测的是输出电压变化信号。消除了因为高频开关引起的高频脉动电压干扰,我赞同2楼的 说法!

网友G:
TL494的第五脚输出的是锯齿波
我直接用一个参考电压接入TL494的同相端,把第五脚的锯齿波接在TL494误差放大的反相端
然后用误差放大的输出信号去驱动MOS管
以便实现脉宽的自动调节
不知道这样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B:
16楼:
殆矣!

17楼:
TL494内部误差放大器的单位增益带宽多少?摆动速率多少?查过了吗?
TL494内部就有比较器,为何不用?

网友G:
18楼:
一语点醒梦中人!谢谢了

网友G:
TL494的内部PWM比较器:同向端接的误差放大信号输入,反相端接的锯齿波输入。这样的问题就是误差放大信号越大,则脉冲的占空比越大

这个图里面
TL494的1脚同向端接的采样电压,2脚反相端接的基准电压
如果输出电压突然增高了
则同向端的电压也会跟着增大
从而误差放大的输出电压也会增大
最后导致占空比增大
如果是在BOOST电路里面
则无法起到一个升压--->降压的稳定过程
这个现象能否请MAYCHANG兄长解释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