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简单的低通滤波问题

楼主(2009-12-19):
电路很简单,但是我的400hz的正弦信号过低通后,正弦波下面的波形被削去一小块,而上面的波形完好,请问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负载不清楚没法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就是一个运放,放大正弦波信号

网友A:
就此低通滤波不会造成信号削顶,肯定有有源器件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我好好检查一下,如果我后面的运放先不供电,前面的信号照常提供,那我可不可以看波形呢?

网友A:
不清楚你所看的是哪点的波形。如果是RC滤波后的波形,只要后面没有“特别奇怪”的负载(如仅是线性无源负载)的话,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测得就是rc滤波后的波形,奇怪了,正弦波变得跟馒头波似的

网友A:
把后面的负载贴出来看看。

楼主:
好,这个是完整的包括rc滤波和运放,太感谢了滤波的电阻我换成了10k,电容我换成了0.01u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阻我换成了 10k,电容我换成了了0.01u,太感谢了

网友A:
如果输入是一个完整的400hz的正弦信号,在RC后(R150右面)应该是不会有明显的失真,只是有点衰减。如果是SINOUT2,则要看你的信号幅度了。OPA445 的 Full Power Bandwidth 是 70kHz 。

网友B:
仿真一下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我把c125拆了,只用电阻r150,波形还是失真,而且失真很大,照说不应该啊?真是奇怪了。

网友A:
断开OPA445试试。然后一点点往前看。

网友C:
路过学习,运放不用的脚可以悬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听您的建议,我把opa445拆了,果然,再测低通滤波后波形,正常了。也不失真了。谢谢您啊,呵呵,现在基本上能确定问题所在了,应该就是opa445的问题,但是就是琢磨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opa445芯片应该是完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懂得地方太多,慢慢学习,呵呵

网友D:
你的运放不供电,那么它的输入阻抗就不是无穷大。

网友E:
说一下你在R160上方一个电容看会好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谢谢,很可能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的对的,谢谢

网友F(2010-09-11):
应该不是运放问题
你把同向和反向端的几个电阻量级调整调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