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上路·各位关照关照~

楼主(2009-12-19):
运放、三极管等器件是否都需要有信号(如脉冲)输入才起作用。只给直流信号,这些元件有作用吗?望详解!

网友A:
不管是直流还是交流这些器件都有作用,而且通常信号是由直流和交流之和而成的。

楼主:
也能起到放大的作用、?

网友A:
虽然放大的是交流成分,但不能忽略直流工作点。所以直流交流一样重要。

楼主:
这个我了解``因为三极管要设置静态工作点~ 我是说只给直流加交流信号·· 它们也有放大作用吗?

网友A:
不清楚“只给直流加交流信号”具体是什么意识。

原则上只要给定工作点(由直流和偏置确定),附加上合适的交流就可以对此交流信号进行放大。

楼主:
打字错误,我是说当没给交流、脉冲等信号时,只提供直流电源,三极管、运放还能放大吗?不能的话,有什么作用没?

网友A:
只有纯粹的直流,原则上没有放大意义,给个电源就可以了。但实际上由于不存在理想的电源,而且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不存在任意电压的“非电”电源。所以在“电源”中会有各种电压转换器,其中也会采用三极管、运放等有源器件。它们的作用主要是放大误差和调整输出,而误差信号也是一种交流信号。当然在开关电源中,交流信号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