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9SE画图线条延迟显示

楼主(2009-12-19):
哪位大侠知道:我用PROTEL99SE画一个板子,双面板,在TOPLAYER层画走线时,点一下鼠标要等3秒才能出现要画的线,画图慢死了,而在BOTTOMLAYER层没有这种现象,我的电脑配置是:AMD羿龙3核8600,蓝宝石HD3650显卡,华硕M4A78主板,2G内存,三星T190P显示器,求助各位大侠,先谢谢了!!!

楼主:
用原来的旧电脑没这个问题,怎么速度快的新电脑,反倒画图慢了,求高手赐教,谢谢!!

楼主:
操作系统是WINXP

网友A:
应该是显卡驱动有问题
查查在顶层布线时,cpu占用率高的进程

楼主:
谢谢4楼回复,我查了一下,显示PROTEL99SE根本就没有占用CPU,CPU总使用率才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