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412AD 单片机有谁使用过其A/D转换的请进来...

楼主(2009-12-19):
现使用此单片机已有的A/D转换功能来简单电压表功能功能,电压信号直接接入A/D接口:
我发现的问题:0电压和5V电压下能够正常转换,中间的电压值都不能准确的被转换,误差太大!
试问有更好的方法来解决吗?
我测试的程序如下:
LED_MCU_START BIT    P1.7
P1M0               EQU     0091H
P1M1               EQU     0092H
ADC_CONTR     EQU     00C5H
ADC_DATA      EQU     00C6H
ADC_LOW2      EQU     00BEH
RESULT           EQU     0030H
MSCNT            EQU     0039H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BH
             AJMP    SEC_INT
             ORG     0100H
MAIN:     MOV     SP,#4FH
             CLR     LED_MCU_START                ;MCU 工作指示灯
             ACALL   INIT_T0
             ACALL   INIT_UART
             ACALL   INIT_A_D
             SJMP    $
SEC_INT:
             PUSH    PSW
             SETB    PSW.3
             MOV     TH0,#0BH
             MOV     TL0,#0DCH
             DEC     MSCNT
             MOV     R1,MSCNT
             CJNE    R1,#0,EXIT
             MOV     MSCNT,#2
             ACALL   CONVERT
             ;ACALL   SETDATA
             ACALL   DISPLAY
   EXIT:  POP     PSW
             RETI
INIT_T0:
             ORL     TMOD,#01H
             MOV     TH0,#0BH
             MOV     TL0,#0DCH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MOV     MSCNT,#2
             RET
INIT_UART:
             ORL     TMOD,#20H
             MOV     TL1,#0FDH
             MOV     TH1,#0FDH
             SETB    TCON.6
             MOV     SCON,#0D0H
             MOV     PCON,#00H
             RET
INIT_A_D:
             MOV     P1M0,#00000001B       ;设置P1.0为输入高阻
             MOV     P1M1,#00000000B
             ORL     ADC_CONTR,#00000000B  ;选择A/D输入通道 P1.0口
             ORL     ADC_CONTR,#01000000B  ;选择模数转换速度
             ORL     ADC_CONTR,#10000000B  ;打开A/D转换器电源
             ACALL   DELAY1MS
             RET
CONVERT:
             MOV     ADC_DATA,#0
             ORL     ADC_CONTR,#00001000B  ;启动A/D转换器
             ;CLR     P3.2
             ;CLR     P3.3
             ACALL   DELAY1MS
    WAIT:MOV     A,#00010000B
             ANL     A,ADC_CONTR
             JZ      WAIT
             ANL     ADC_CONTR,#11101111B
             MOV     RESULT,ADC_DATA
             RET
DISPLAY:
             CLR      TI
             MOV      SBUF,RESULT
   WAIT1:JNB      TI,WAIT1
             CLR      TI
             RET
DELAY1MS:
             MOV     R7,#250
             MOV     R6,#250
             DJNZ    R7,$
             DJNZ    R6,$
             RET

             END

楼主:
人都去哪了?
怎么没人关注我的问题!!!

网友A:
把STC的手册上例程抠过来用吧
注意输入信号的阻抗,多看手册,虽然STC手册很烂,但还是老实参考它吧

楼主:
先谢谢LS了,我认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