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l dxp的问题

楼主(2009-12-19):
以前好好的 最近出现了这样的对话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教下朋友们

楼主:
:o朋友们都没有出现过这个窗口的情况啊

网友A:
没出过,这个应该是文件加密了吧,需要密码才能打开文件

楼主:
呵呵 不知道什么原因 每次开启dxp都会出现

网友B:
会不会是电脑中毒被加密了

网友C:
好奇怪啊!卸掉重装吧!

电子菜鸟园
www.dzcny.cn
电子工程师起飞的摇篮
欢迎你的**
现在加入有惊喜啊!

网友D:
安装的时候,会问你这个软件是你自己用还是大家都可以用,你选任何人都能用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 但是刚开始使用时并无出现这种现象,过段时间后才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D:
呵呵,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前两天我的DXp比你的还惨,干脆打不开了都,重装了一下,还是打不开

21家的网友指点我说:

盗版的操作系统,盗版的软件,如果可以做到长命百岁,那要真版的干什么呢,养成及时备份的习惯,隔段时间重装系统,如果你这软件出现过三次以上同样的问题,建议换一个版本

哈哈,无奈之下,我直接卸了DXP,找了个绿色的AD8.3,不用安装,用起来很爽
盗版的操作系统,盗版的软件,如果可以做到长命百岁,那要真版的干什么呢,养成及时备份的习惯,隔段时间重装系统,如果你这软件出现过三次以上同样的问题,建议换一个版

8# yuse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ad是很不错啊 可惜我电脑512M 以前装了个ad 结果光打开软件就得花老长时间 无奈就给卸了 才换成了DXP 用着比较流畅呵呵

网友D:
我的电脑配置也很差
我找的AD是绿色精简版的,不用安装,就140M

楼主:
恩 140M 估计功能会受限制把 有机会我也下个看看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