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与keil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12-19):
proteus  你有这个软件的使用手册吗?
发份与我`不慎感激啊~·

网友B:
我晕,都不会用搜索的啊...满大街的资料.

网友C:
我上传一个吧~带联调驱动的~

网友D:
用KEIL生成HEX,然后用Proteus调用即可

网友E:
在Proteus中:调试--使用远程调试监控(我的是汉化过的,英文版的话你自己看一下吧)   选项打钩
然后在keil中: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debug选择
这样就可以了,不过这个好像要求Proteus版本在7.2及以上的,你自己去试试吧

网友F:
用KEIL生成HEX,然后用Proteus调用即可
引用 网友D:

在options for target 的outing选项卡中勾选生成hex文件的选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