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又见菜鸟,我只是起步

楼主(2009-12-19):
大虾们,请问怎么判断一个三极管在复杂电路中的作用,在多个三极管、电容、电阻、运放等器件组成的电路,我就不知道三极管它工作在什么状态。如:这个三极管b极的电压高呢?还是c及?还是e极。无从下手啊!

网友A:
通常有一些典型的三极管使用套路。这就像下围棋一样,外行看了只是一些黑白棋子。其实不然,内中有得是套路和门道。这些套路和门道如何获得呢?先要看“棋规”——了解基本规律,再要看“棋谱”——了解前人是如何从简到繁地玩的,最后是“实战”——找个人来对垒。

楼主:
大师,这些禅语确实有理,来点实际的!给各切入点·我好自己实践撒··

网友A:
棋规——《电路分析》和《电子学基础》,内有欧姆定律,基尔霍夫定律,晶体管模型......。
棋谱——《晶体管基本放大电路》,内有三极管的共射,共集,共基等单管以及级联......。
实践——随便拿本DIY书籍或杂志,照着上面的线路和说明自己买器件,组装,调试。

最后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网友B:
三机管的作用,放大,开关。现在许多放大的都集成在芯片了。所以我们看到的三极管有很多都是开关作用。有些是放大驱动吧。

网友C:
你抓到一只大象,就开始研究他的一根毛,有用吗?应该先分清脑袋、身身和腿腿,再研究细节。

网友D:
我和lz有同样的困惑,比如在看集成运放的内部电路时,很多的BJT,电阻 电容 ,如果去直接看一个三极管的作用和处于的状态会很难理解。
目前想到的办法是,分模块理解整个复杂的电路,比如运放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差分输入级,中间放大级,推挽射极跟随电路。 然后记住一些基本的电路就好分析了,比如差分电路、推挽电路、A/B类功放电路、一些简单的补偿电路,之后分析起来就会方便很多。

网友E:
这个一句话说不清。
一般是查找信号的来路和去处,兼看文字注释。

网友F:
工作在放大状态,看是PNP还是NPN三极管,PNP型E极大,NPN型C极大

网友G:
你先把整个电路的要分成几个功能块,然后再一个个地消化

网友H:
先熟悉,最基本的单元电路先,再看看典型实用的电路,接着就看复杂的应用电路,这样一步步地来,你就能看明白了。我是一个从无知到现在可分析电路的人,我已前是自学的,刚开始真的好难啊,又没有人教,自已看书,。。。当我理解了电子的抽象之后,就好像是一个进了另一级的思维。我的第一扇门是:三极管的基本单元电路。我是利用:电流总在高电位《电压》流向低电位《电压》的根据来理解放大电路的,非常切底地明白,但是我是想了好久才明白的,唉,唉没有教嘛。。。刚开始自学电子的时候才15岁左右呢。那时候的我,什么叫电位都不知到,原来它就是电压的意思。看啊,天天看书,天天想,太多的问题想不通,又没有人教,只能看书了,慢慢地我的思维也容纳进了电子的抽象里,也许是我想得太多,所以比那些上过电子学校的人还要理解电路,。18岁出去打工了,在城有好多的电子书,我卖了好多的书,天天看,别人看小说,我就看电子书,我也只有电子书才感兴趣,太多的话要说,又要打太多的字认人看了烦,总之你要多看书,多想,有个关建就是,要学会:假设。

网友H:
再补充一点,我为什么喜欢电子这行呢?。从小就喜欢了,是因为看:动画片。产生的兴趣。呵呵。。一直到长大。还是这么喜欢。想自已做一个象动画片里面那样先进的:机器人。。。多幼稚的想法啊。但是就是因为小时候的幼稚一直影响至今,当然现在成年的我,不会想那些,动画片,的机器人了,但切是小时候的冲动一直影响我到目前为止.

网友H:
但我的**太过于戏剧化。。。尽在不言中。。。上天真不公平。不想这么多了,我应该开心点。世界还是美好的。希望在明天,明天会更好。我好像说得太多了。让人看了可能会烦,或会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