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69 非门IC 输出问题

楼主(2009-12-19):
请问下大家,我今天在做非门实验,用的是 cd4069,电源5V,只用其中一个非门做实验,我将1脚悬空,2脚输出接一个限流电阻,再接一个发光二极管到电源负极,但是一通电之后,发光二极管居然亮了,我就是弄不明白,书上不是说输入接高电平,输出就会变为低电平吗,但是我明明悬空什么都没接,发光二极管为什么还是会亮呀。

网友A:
输入通常不能悬空,要么接高电平,要么接低电平。

楼主:
好快呀,有人回帖谢谢。
麻烦在问下
是不是所有的门电路集成块, 输入都不能为空呢?
是不是所有的门电路在输入为空的情况下 输出都为高电平呢

网友A:
就是不用的门,最好也是固定其输入,何况是被使用的门。
门的输入悬空的话(特别是MOS),其状态原则上是不定的,非常容易被干扰。所以必须让他有依靠。

网友B:
所有的门电路在输入为空的情况下 输出为不确定。

网友C:
CMOS门输入级无内置偏置,其输入阻抗又很高,外接的分布参数、电磁干扰等就可以影响到输入级的逻辑状态,输出将按这个逻辑状态呈特定的对应关系,所以有楼主观察到的现象。不用的逻辑门输入需接固定偏置,这应该是常识。

网友D:
在数字电路设计中,所有空闲的门电路的输入,都要求接地或接电源

网友E:
在数字电路设计中,所有空闲的门电路的输入,都要求接地或接电源
引用 网友D:

cmos工艺是这么要求,但双极行的并不一定要,内部有确定初始电平

楼主:
谢谢大家了 我是初学者

网友F:
TTL的逻辑门,输入悬空是为高电平,不用的门可以悬空或接高电平,当然可以接低电平,但会增加电流消耗。
对于CMOS逻辑门,不用的输入必须加固定的偏置,而且偏置是地或VDD,不能接到1/2VDD附近,不然会增加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