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烧写软件报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2-19):
并口下载线
在LIBERO PROJECT MANAGER里调用FLASHPRO,总是报错:

FlashPro
Version: 8.5.2.4
Release: v8.5 SP2

Software Version: 8.5.2.4
Error: Fatal Error: Please check programmer setup.
Error: Failed to create the new project file 'E:\FileZilla\path\designer\impl2\E8_1_fp\E8_1.pro'.

菜单项基本都是灰的,不知道怎么排错。
由于用的FPGA是QFN封装,所以怀疑可能是焊接或者下载电路有问题,但是没有办法确定到底是哪一部分出错。拖了好几天,急。
有谁知道指点一下:
FlashPro启动的时候是如何检测的,JTAG口上有信号吗?如果只接下载电路,不接JTAG,正常情况可以启动FlashPro吗?

网友A:
没遇到过……帮顶

网友B:
硬件连接有问题?

网友C:
驱动出问题了?

网友D:
等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E:
工程文件写的有问题?

网友F:
硬件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