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动手学AVR单片机二、工具准备篇

楼主(2009-12-19):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再动手编写AVR程序之前需要准备哪些工具    1、工具准备
    当然了,要编写程序,计算机是一定要有(显然是废话,呵呵)。
   1.1  下载线
   编写完的程序怎么才能烧录到单片机里呢?这就需要有专门的工具,就是我们常说的编程器(也称烧录器),对于AVR来说,它的编程器很简单,特别适合自制,我们自制的AVR编程器一般称为下载线:有并口的,串口的,USB口的等等。

在这里推荐使用USB下载线,因为USB下载线可以同时给学习板供电,这样的话我们平时学习的时候就不用再单独为学习板供电了,学习起来十分方便。
当然USB下载线里面有一个单片机(mega8),所以需要先给USB下载线里的单片机烧写固件程序。我们可以先用并口下载线给USB口下载线烧写固件程序。

1.2  AVR单片机学习板
AVR单片机学习板可以自制,我们推荐有一定基础的学习者自己搭建学习板,在这里我们使用本网站提供的AVR学习板

1.3  USB电源线、USB延长线
  USB电源线和USB延长线均可以为我们的avr学习板供电,如下图

2  软件工具
开发AVR单片机程序需要有编译器,编程软件,现在软件等。
AVR的编译软件很多,多数都是收费的,我们在这里使用两种完全免费的软件AVRStudio和WINAVR(GCC)。
2.1  AVR Studio
这是AVR官方的软件,完全免费。我们推荐使用它进行仿真调试、下载。它推荐使用串口STK500下载器,并且不断更新,使串口STK500能支持新的AVR器件。(注意: 此AVR 官方软件不支持并口下载)
2.2  WinAVR
   即GCC,完全免费。它是全球开发AVR使用人数最多的软件。国外最大的AVR资源网站avrfreaks 也是推荐使用这个软件。我们使用它进行C代码的编写与编译。AVR 的开发语言与工具很多,常用的是C,汇编与Basic。推荐使用C。
2.3  编程软件
AVR的编程软件很多,在这里推荐智峰软件。这款软件支持并口,串口,USB口等多种下载。并且有熔丝配置向导,使用起来非常简单、方便,该软件界面如下:

大家可以到网上搜索下载。

楼主:
汗,传得这么累也没人挺一下哎

网友A:
顶,爆顶楼主,继续,现在基础知识有了,工具有了,下来该干什么!

网友B:
你打个包传不是更好?

网友C:
:P

路过

·基于AVR单片机的I SP1362OTG设计 ·电子知识:基于AVR单片机的多功能电源设计 ·AVR XMEGA评测工具套件(Atmel) ·AVR单片机的天然气发动机电控系统设计 ·AVR的SD卡接口程序 ·学习AVR(十四) 系统时钟和时钟选项 ·Atmel在AVR 闪存微控制器中加入USB和OTG ·AVR单片机可控直流电源 ·AVR单片机CRC校验码的查表与直接生成 ·用AVR单片机模拟的串口程序 ·在AVR Studio里使用AVR-GCC ·为什么选用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 ·AVR汇编语言如何实现散转结构 ·AVR编程C原代码 ·AVR单片机SPI实例 ·AVR定时器的要点介绍 ·AVR芯片的ISP全攻略+熔丝补救方法 ·AVR的主要特性 ·AVR单片机的主要特性 ·AVR单片机的特点 ·为什么选用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GCC编程 ·AVR单片机捕获中断实现红外线解码 ·Atmel三款带10位ADC的AVR单片机 ·AVR STUDIO安装后APP目录里应用指南文件说明 ·AVR C编译器比较 ·ATtiny11-12特性及应用 ·ATMEG16 简介 ·90S8535之ADC测试报告 ·8535使用ADC中断程序出现错误 ·avr-gcc编写的数字移位显示程序 ·ICCAVR 6.23版本正式发布RTOS已作为系统库提供 ·AVR读写外部RAM时出现的问题 ·AVR中文版在线编程软件 ·clock 电脑时钟程序--24小时制时钟 ·C和汇编混合编程的一点经验之谈 ·AVRStudio中如何设置C的编译器 ·tiny15的基本参数 ·关键字volatile是什么声明? 专业知识,行业品牌 赶快申请专家专栏
上一页 1 2 下一页
这资料应该你喜欢的

网友D(2010-01-24):
6楼的广告链接太多了

网友E:
6楼的链接很多打不开啊

网友F:
工具要得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