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3V 与 5V电平USB串口

楼主(2009-12-19):
描述:CPU S3C44B0,USB串口通信CH340T
目的:通过串口调试44B0,
目前的问题:电脑的USB口是5V电平,而44B0是3.3V电平,
中间通过CH34T(5V电源)连接通信,令人烦恼的是现在电平怎么转换啊
如果不转换,CH340T用3.3V电源,可以吗

楼主:


网友A:
你可以用PL2303HX

网友B:
桥片输出串一个1K电阻再与3V系统相连,当然最好做电平转换,用74LVC245等芯片即可。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的指点,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