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2,MCLR/VPP 的电压值多少为正常

楼主(2009-12-19):
请问,用icd2的时候,MCLR/VPP 的电压值多少为正常?
我的显示如下
           Target Vdd:5.04V
           Target Vpp:4.39V
           MOLAB ICD 2: 12.38V

这正常吗?

ICD2在自检的时候,MCLR Vpp 有时显示pass,有时显示low,正常吗?

网友A:
VPP 电压不正常,请检查MCLR引脚电路

楼主:
感谢LEI_LEI的回答。
有一点不明白:资料上讲,Vpp引脚电压可以达到10V以上。但是按照资料给出的连接电路,Vpp/MCLR引脚通过10k电阻连接到Vdd上,Vdd是5V电压,Vpp/MCLR怎么可能达到10V以上呢?   难道是Vpp/MCLR引脚向Vdd供电?

网友B:
VPP是ICD2内部的电路提供的,这个没有疑问。遇到这种情况,你先看一下MCLR引脚还有哪些电路。或者说ICD2本身有问题。

楼主:
另外,我的 Vpp/MCLR到VDD之间的上拉电阻为1.3k时Target Vpp为4.39V,当上拉电阻为10k时,Target Vpp只有3V。

楼主:
感谢andy2003hu

检查了好几遍了,连接应该没问题。怀疑是ICD2本身的问题,不过我是第一次用,也不敢肯定。

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办法确认不是ICD2的问题。

网友C:
用示波器看,在ICD2读写MCU时,ICD2通向MCLR的脚会有8-13V的输出(一般时ICD2上箭头指向那个端口),这个电压根据不同芯片型号而定。如果不接芯片的时候也没有这个电压,那就是ICD2坏了,如果有,那就是MCU电路或MCU坏了。需要注意的是,在PIC的系列中,如果要在线调试或在线烧写,MCLR是不允许有钳位二极管通到VDD的,并且复位电阻,电容值要适当,一般取复位电阻4.7K,复位电容104.

网友D:
用示波器看,在ICD2读写MCU时,ICD2通向MCLR的脚会有8-13V的输出(一般时ICD2上箭头指向那个端口),这个电压根据不同芯片型号而定。如果不接芯片的时候也没有这个电压,那就是ICD2坏了,如果有,那就是MCU电路或MCU ...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楼主:
感谢XIEYUANBIN,这就去试试

网友E:
检查一下ICSP连接线吧,用水晶头的话八成是接触不好!

楼主:
问题消失,进入正常,过程如下。
注:该ICD2 为两年前购入,由于一些原因,一直没有使用。
之前一直使用目标板供电测试。今天改为ICD2供电。将上拉电阻选为1.3K,自检有时通过,有时不能通过。如果进行编程操作,则提示校验不通过。
后多次进行编程操作,开始是校验不通过,后出现一个错误,经查询帮助,其帮助文件中提示该错误可能是由于IED与ID2的不同步造成的,需要重新启动IDE并连接。照做。
在断开USB线时ICD2上的Error灯和Busy灯同时快速闪亮。不理他。
重新连接好后,进行自检,发现Target Vpp:12.45V。之后所有的操作都正常了。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的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