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解答

楼主(2009-12-19):
我们常说高电平、低电平。不是很理解。如一个三极管 ,b级处于低电平或者处于高电平、c级处于高或低电平,是个什么意思?什么样才叫c级这时处于高平啊?

我目前只是有个初步理解:就用二极管来说吧,它开启电压是0.7V,我是不是把低于0.7都称为低电平,高于它的称为高电平!

网友A:
高、低电平一般都是说数字逻辑电路的,模拟电路里没有高低。

网友B(2010-03-07):
在数字电路中,分析电路的状态,常用高电平、或低电平来表示某个点电位状态。如三极管截止时,C极相当于电源电压,即为高电平。当三极管饱和时,C极电位很低,相当于接“地”,即为低电平。数字电路中一般电源电压为5v,高电平约为5v,低电平约为0.3v。如要使一个二极管导通,可用高电平串一电阻,接至其阳极,使其导通。

网友C:
这个问题可以用以下的比喻有理解:
你可以想像高、低电平就像国家公民平均收入,那么就有以下结论:
1、每个国家的水平不一样,因此是不是收入也不一样呢?相应的,高、低电平的标准也不一样,比如TTL、LVTTL、CMOS、LVCMOS、LVDS、ECL、HSTL等,就像不同的国家,它们的电平标准定义也不一样;
2、收入除了高与低外,还有一个介于其中间的收入,即中等水平!那么相应的电平也是这样,从低往高走有一个过渡区,并不是说除了高电平,就是低电平,这是因为中间有点过渡可以保证稳定性,试想:如果0.70000V为低电平,而0.70001V为高电平,那么一点点噪声就会把两者混淆,没办法区别。若定义2V为高电平,那么在低电平时,噪声大点,还是不会达到高电平的2V,是不是可以保证稳定性?
3、你说的三极管的高、低电平,假设为5V供电(可以认为是TTL电平标准,注意:这是对应一个国家,可参考以下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c4024a0100f0pk.html
),其中Vcc:5V;  VOH>=2.4V;  VOL<=0.5V;  VIH>=2V;  VIL<=0.8V。
为以看到VIH>=2V为高电平,VIL<=0.8V为低电平,0.8V到2V为过渡带,无所谓高或低,或者说是不定态,这是个危险区。而是否是高、低电平主要参考为地(GND)。假如NPN三级管,E极接地,那么电平值就是相对于此点来说的。
有任何问题,可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