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帮忙看下这个图看哪出错了!!

楼主(2009-12-20):
(无正文)

网友A:
图太小看不清楚,首先检查晶振起振了没有,示波器最好,万用表直接检查Q14电压也可以。你这个图如果是原理图还可以,如果这个图制版还有好多细节要处理的。

楼主:
起振了,但是后面接555的时候就没有信号了。第一个LED等亮了。仿真过了。但是后面的555部分没信号出来,继电器不动。

楼主:
原理图(Protel 99 SE)

网友A:
看过图了,555 下降沿触发后,3脚还要有一个TD=1.1RC时间才能翻转, 约1000多秒才能到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