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lpc936不能进isp?

楼主(2009-12-20):
lpc936两年前用过,采样帧间隔进入isp很方便,但最近做项目时再用lpc936出现问题,我从三家公司分别购买了几片,在装上电路板通电后,我一共试了9片,其中只有一片能进isp(该片写程序后不断复位,测试复位时间为2.62s,应该是看门狗被使能(默认的使能)),其余的均不能进入isp,我尝试过三个脉冲(用另一个项目中lpc935写程序产生的),也能不能进isp,真是没搞懂,刚学这个片子的时候都没这么困难,搞了这么久还遇到这么个问题,哪位大虾能指点哈,这个是什么原因,小弟不甚感激!

楼主:
刚才对比作了一下测试,在复位状态下,好的片子(能正常写程序的片子)从串口不停输出乱码,输入三个脉冲强制进入isp后,串口不再输出数据,而新买的这个lpc936在复位状态下同样会输出乱码,但输出速度较慢,而同样给它三个脉冲,输出数据存在一定规律,如49 6E 69 74 20 69 73 20 6F 6B 间隔一定时间输出,该片子还一次都没写进过程序,难道真的是isp代码出问题了?那philips的片子也太差了吧,比例这么大

楼主:
自己顶一下,哪位大虾帮帮忙,分析分析,谢谢哈

网友A:
应该是编程器或进入ISP时序的问题,和芯片的关系应不大。

网友B:
呵呵,ISP不方便,尤其是熔丝位搞错时更为麻烦,用这LPC900系列单片机最好还是找个ICP,分析问题才得心应手.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哈,最后找5楼兄弟买了个icp编程器,程序是能写进去了,不过在写程序之前我查看了里面的配置参数,像引导向量这些都变成0x00了,引导状态字也被清0了,是不是曾经被写过程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