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稳压二极管代替TVS保护USB接口吗

楼主(2009-12-20):
请问各位高手,我最近使用了一个带USB接口的芯片,而是USB老是被烧坏,厂家的技术人员说是缺少USB保护,需要用一个TVS阵列保护,可是TVS阵列比较贵,我是否可以用5.1V的稳压二极管来代替TVS呢,我试了一下,用了一段时间还没坏,毕竟TVS和稳压管有区别的,估计还有隐患。

网友A:
两者主要是在反映速度和负载电容值上有差异。建议你还是使用专用的USB ESD保护器件,比如NUP4114UPXV6.

网友B:
可以的啊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可是专用的USB保护芯片价格太贵,我问过SP0503,需要6元多一片,成本太贵,我的usb传输速率不高,应该用不到这么高级的吧。

网友C:
主要是看节电容,7PF以下都可以用。越低对传输速度的影响越小。
但用TVS会更好,能防止热拔插对芯片的损坏。

我这边有用于USB口保护的1.5PF的TVS,总共成本不到3元。

参考附文件。

网友D(2010-04-08):
有详细点的介绍么?

网友E:
有1】2元的。

网友F:
我的用1n4148

网友G(2016-01-15):
非常感谢,收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