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9-12-20):
以前的冲电器里有一个很大的变压器。但是最近我拆过几个手机的充电器,里边仅有一个很小的变压器,甚至有的还没有变压器,只有整流和稳压的电路。我想问一下没有变压器能变压吗?还有那么小的变压器把220的电压降下来有危险吗?(我在上高职,很喜欢电子方面的,但是有很多的东西都不懂!希望电子高手们能指教指教!谢谢了!详细点哦!

网友A:
先去搜索“开关电源”,看明白了再说。

网友B:
也可以用阻容降压啊

网友C:
3楼:
充电器用阻容降压,无异于谋杀!
别出这种主意!

网友D:
有一种东西叫“电子变压器”,不过应用不广,楼主建议看开关电源。

楼主:
二楼的那位高手!可能我太菜了!没看懂你让我搜那种“开关电源”那里都是集成的。我说的那种不是集成的,都是二极管一类的元件。你要明白的话的就说说原理呗!!!

网友E:
用电第一点要想到的是要安全。不安全的东西别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