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ARM2103的Jtag线长度???

楼主(2009-12-20):
EasyARM2103的Jtag连接开发板的线长度最长可以多长?前几天买了一根1M的线试了好多次都不能连接上,用原配的就可以,但太短了,不方便。因为没有工具,要是去电子店去再截短一点的话几乎要花一天时间,路程太远,不知道该线的实际最长线长度最长是多少????????

网友A:
我用1.5米长的扁平电缆,没有任何问题,可能是线的问题

网友B:
太长了有影响的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但最长多长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