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的PCB,高手们指导下,帮小弟看看

楼主(2009-12-20):
图上为一个低功率的LED驱动板,输入AC12V,恒流350MA,小弟第一次学画PCB,望有经验者指导指导,帮下小弟,非常感谢每位指导者!

网友A:
过孔大点,多放两个
接线焊盘也太小了点。

开关电源?贴原理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C1的过孔和导线的都修改过了,很想问下老X,我图里的走线有没有问题,开关电源很注重高频走线吧。谢谢你指导!

网友B:
1. 走线太粗,你的过电流很大吗,还是什么原因?
2. 建议焊盘下没必要不要走线!
3. 不美观,有点丑~~~

楼主:
回复 网友B:

1.走线粗细,确实跟通过的电流有关,我的输入电流200MA,输出电流350MA,输入线和输出线都不会大啊,还有导线可以大一点,但不能小! 大的导线,阻抗可以降低,有利于散热!

2.焊盘或封装下,有没有走线必要,那也是见仁见智。  一般高频信号线,最好不在封装下通过,还有易受干扰的元器件,底部也最好不要走线!

3. 美不美观,也没必要去追求吧,只要板上整齐就行了吧。

欢迎你,一起交流!   真的很希望菜鸟们一起进来讨论交流!!!   每个大侠都是从菜鸟起步的。就算没高手指导,我深信我们菜鸟们彼此相互学习,也可以实现超越的。

网友C:
楼上很自信!支持,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不是我想显耀什么,是觉得菜鸟刚开始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更要大家团结在一起,一起互相讨论!!!哈哈~~~~~

网友D:
C2与C4之间的那根线变成了瓶颈……
LZ应注意布线宽度的连续性,尤其是电源线。

网友D:
同理,C4第2脚到L左边焊盘的通道基本上就是个摆设,线太细,孔径太小

网友D:
从生产的角度来说,L最好放到正面,这样减少一道工序。
当然如果是结构限制的话,就当我没说。

网友D:
R300的功耗核算一下,看看封装功率够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D:

EJACK兄,为什么C2与C4之间那条导线会变成瓶颈呢???这样铺不好吗???能不能说清楚点!!!  谢谢你的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D:

线粗点,孔大的,会更好吗?   过孔小点,分布电容不是会更小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R300我用1206的封装,已经足够了,哈哈~~~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