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我看一下for循环吗?

楼主(2009-12-20):
里面的for循环我弄不明白到底是怎么样执行的,能帮我分析一下执行顺序和执行次数吗?特别是执行有函数的那两个for循环,次数和怎么循环的我弄不明白
i=6;
     q=10;
     LS2=30;
  LS3=1;
for(LS4=0;LS4<16;LS4++)
{
      for(LS1=0;LS1<i;LS1++)
   {
        for(h=0;h<LS2;h++)
        HC_RH(q);               //这个不用管是什么函数,只当是一个执行语句就行了
     for(h=0;h<LS3;h++)
        HC_BL(q);             //这个不用管是什么函数,只当是一个执行语句就行了
      }
   LS2--;
   LS3++;

网友A:
拿本数据结构或者C语言的书去看看吧,我能力有限,虽然知道是怎么样工作的,但是不知道怎么表达

网友B:
嵌套循环   循环次数为16*6*31   看个简单点
for(i=0;i<5;i++)
{
      for(j=0;j<5;j++)
}
首先大括号里面的为子循环.    for(i=0;i<5;i++)每循环一次子循环for(j=0;j<5;j++)做一个整的循环即j=0.1.2.3.4.5
循环次数为六次而for(i=0;i<5;i++)执行的循环次数也为6次 所以总的循环次数为6*6=36次
如果知道机器周期的话  也可以算出执行这条语句使用的时间    单片机里面很多延迟语句就是用嵌套循环

网友C:
LS,到底循环几次!

不要误导新人哦~

楼主:
3# zzz172228435 你给是说的这个for循环我知道怎么算,但是我上面的那个程序我实在搞不懂,你能从开始给我解释一下吗?谢谢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你的级别那么高,懂的肯定很多,能给我解释一下吗?我现在很苦恼,谢谢你了

网友D:
产生一条斜线

网友E:
软件仿真,跟着单步小跑一下,比大家七嘴八舌要清楚得多了
:)

网友F:
HC_BL(q);  执行了1,2,3次一直到16次,HC_RH(q);从执行30次到执行14次,
for(LS1=0;LS1<i;LS1++)这句执行了i次

网友G:
标注一下就清楚了。

    i=6;
     q=10;
     LS2=30;
     LS3=1;
for(LS4=0;LS4<16;LS4++)
{                             // a 循环开始,16次?
   for(LS1=0;LS1<i;LS1++)
   {    // b 循环开始,6次?
        for(h=0;h<LS2;h++) HC_RH(q);   // 30次。6次以后递减为29次...... 这个不用管是什么函数,......

        for(h=0;h<LS3;h++)  HC_BL(q);  //  1次。 6次以后递增为2次......。这个不用管是什么函数,......
    }   // b  循环 6次结束。
   LS2--;  LS2=LS2 - 1.  16次。
   LS3++;  LS3=LS3+1.  16次。

}   // a  16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