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for循环语句,帮我弄 一下好吗?怎么没人理我啊

楼主(2009-12-20):
不用管里面的函数,只当是一个执行语句就行了,能有高人帮我分析一下怎么样执行的,和循环次数吗?
void SAOMIAO_H_H()
{
      uchar idata XS[90];            //这是什么意思啊?
  for(LS3=1;LS3<80;LS3++)
  {
    XS[LS3]=0X44;
  }
  for(i=24;i!=0;)
  {
    XS=0x46;
    LS2=1;
    for(LS3=0;LS3<7;LS3++)
    {
      HC(XS[LS2++]);
      HC(XS[LS2++]);
   HC595(XS[LS2++]);
    }
    STB=1;
    STB=0;          //输出锁存
    YIANSHI(10);
XS[i--]=0x66;
    LS2=1;
    for(LS3=0;LS3<7;LS3++)
    {
      HC(XS[LS2++]);
      HC(XS[LS2++]);
   HC(XS[LS2++]);
    }
    STB=1;
    STB=0;          //输出锁存
    YIANSHI(10);
  }
}

网友A:
uchar idata XS[90];            //这是什么意思啊?
在idata区定义一个大小为90个字节的数组
2.4 IDATA 区
8051 系列的一些单片机如8052 有附加的128 字节的内部RAM 位于从80H 开始的地址
空间中被称为IDATA 因为IDATA 区的地址和SFRs 的地址是重叠的通过区分所访问的
存储区来解决地址重叠问题因为IDATA 区只能通过间接寻址来访问

楼主:
那这个循环是怎么样循环的啊?我现在搞不懂循环的次序和次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程序吗?我实在搞不懂了,谢谢你啊

楼主:
你们都是牛人,遇见一个弱智的问题都不想回答,但是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头疼的要死
其实对于你们来说只要几分钟的时间
就能解决我几个小时
甚至几天的时间
你们都不肯帮我

网友B:
变量定义……还是看书快一点。
idata一类的东西,自己用百度google搜一下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C:
你需要自己帮自己...               用KEIL软仿真,,,设断点跑一下就知道的.  如果有外部输入或者中断的程序可能要稍微处理下再仿.

网友D:
这些都是基本性的东西,希望自己买本书好好看看,定义性的问题书上说得很清楚了,技巧性的东西问别人,理解模糊的可以问别人

网友E:
第一个for循环80-1次(通过LS3++实现增量变化)
第二个for循环24-1次(通过XS[i--]=0x66实现减量变化)
第三个与第四个for:同第一个f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