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KM远距离语音信号传输

楼主(2009-12-20):
现在两个节点之间的距离是5KM,想实时传送语音信号,请问各位用什么总线或者方法能满足这个系统要求,CAN总线成本太高了,系统自身有一条160V高压的电线,可以在此高压线上传送语音信号吗?用模拟的数字的都可以!谢谢各位

网友A:
5KM的语音信号,学习一下你手边的电话机就可以了.不过要注意线上的环路电阻.最好要屏蔽线.CAN总线成本高在哪儿?传输路径么?单结点的成本不计你的传输路径也就是20*币吧.

网友B:
这个好办,看看电力MODEM都可以上网

楼主:
采用电话机的方案,能实现10个节点同时通话吗?实现起来会不会很困难!

网友C:
使用电话方案需要单独拉线,利用160V供电线可采用载波技术,如果不是做批量产品那么直接采购合适的载波电话即可,电力行业甚至都有基于x万V高压输电线的载波通讯系统。

网友D:
可以采用电力载波来传输

楼主:
chunyang 好,采用载波方案可以实现10个节点同时传送语音信号吗?通话质量怎么样呢?

网友E:
电力线载波,依赖环境,200米都成问题。

网友C:
在同一条线路上载波通讯同时传输多路信号是可以的,采用不同频率即可,通话质量取决于设备本身的设计指标和线路路况。200米都成问题的情况在供电网终端线路中是常见的,但骨干输电线或专线的路况条件很好,长距传输反而不是大问题。

网友F:
现成的公共通信网络不可使用吗?

网友B:
电力载波中甚至有采用扩频通信的。多路可以用频分,甚至码分多址

楼主:
电力线载波我不太懂 ,看了些资料,电力线的话是交流的,我这边是DV160直流,通过什么方法实现,有这方面的资料吗谢谢

网友G:
用GPRS模块来做啊!把语音数据打包传送,GPRS包月就便宜了!

网友H:
载波和干线的交流与直流无关,输电线只是一个载体而已,资料可以到晚上搜寻。

网友I:
电力载波通信的主要问题
1,电力线分布参数的影响
2,电力负载的不确定性
3,电容负载对信号的短路效应
4,电力谐波
5,标准对载波信号幅度的限制

可采用:
1,阻波器
2,扩频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哦这样的啊谢谢各位,载波调制解调是不是有这方面的芯片的,能推荐一块吗?

楼主:
有没有传输速率高的芯片,满足双工要求的最好。要同时传10录信号

网友J:
5KM 语音通讯,还用拉线,电力线载波?
直接弄两个无线座机就OK,成本300以内!,多点通讯就弄多个无线座机,可以做电话会议.
嫌通讯话费贵,弄个包月号就行了.
无线座机楼主可以看看这个网址: www.uyk.com.cn

网友A:
电话方案只是参考,学习一下电话的语音处理方法,160V线肯定可以的.除非线阻太大.

楼主:
如果采用电力线载波通信 那满足这个要求吗?
通信距离 5KM
10个节点同时发送接收数据
双工通信
有没有这样的电力线语音载波通信芯片啊?各位推荐一款

网友K:
看上去,挺复杂的。
请交待清楚现场情况。

楼主:
语音处理原理我理解这样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指正
1. 话音信号经过CODEC芯片 PCM编码,送给单片机处理,单片机采集到的数字信号如果不压缩直接通过电力线载波芯片转换为高频量 在通过160V DC传输。
这样原理上行的通吗?
可以实现2-3KM 10个节点之间双工通信吗?

楼主:
921好,现场时这样的:
使用地点:矿场
通信距离:每个节点之间2-3KM,总共10个节点左右。
环境:有些节点中可能有电动机干扰。
现场有一条160V DC线路。

现在想通过这条线路来实现各个节点之间的实时语音通信。

以上那个方案可行吗》?
用单片机来采集语音信号,在通过电力线芯片来传送到电力线上,现在得到的语音数字信号怎么才能调制到电力线上进行发送,有没有这种芯片,要求通信距离2-3KM,波特率满足语音实时传输要求?、?

网友L:
何必搞那么麻烦,手机短号就行了,5元包月。哈哈

网友M:
没必要走数字信号,用模拟调制,频率错开即可。

楼主:
模拟信号实现起来复杂吗,有这方面的电路吗?
模拟电路比较薄弱,到时调不通就麻烦了哈哈,数字中就是扩频调制芯片 不知道如何确定!

楼主:
XWJ,用模拟调制,是不是电话机的方案呢??有没有这方面的电路图的啊??
5KM 的距离能满足要求吗?通话质量如何呢??
因为没涉及到过,所以对这个不太清楚

网友N(2013-08-01):
电话机的方案是什么方案呀?还请知道的大侠给讲解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