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我是个51单片机菜鸟 大家可以帮我解释下图吗

楼主(2009-12-20):
8*8点阵的
谢谢大家了   现在可以看了吧

网友A:
看不到呀

网友B:
把图下到自己的电脑上,在上传。
百度的图片不然外网用,看不到

楼主:
现在可以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可以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谢谢你  现在可以来~~

网友D:
很简单的东东,LZ希望得到什么解释?!

左上角振荡没接对,XTAL2也要接在晶体的另一头

左下是复位电路,不懂什么叫复位,可以翻下51的书,都会有讲

右边P0,P3用来驱动那个LED阵列,245相当于加一级电流驱动

P0是选择LED阵列行的(ROW),P3是选择列的(COLUMN),都是各自的一个bit对应一个R或者C

具体的P0,P3什么状态时LED才亮要看你的LED怎么接法

网友E:
楼上详细地答完了,呵呵...

网友F:
此图无任何实战价值~~~

网友G:
几处问题,
1,不能用P0,P0没有上拉电阻,只有在总线状态能输出电平,当GPIO用时,要加上拉电阻,所以最常用的端口是P1,
2,P3没有加限流电阻,会烧掉IO口

网友H:
几处问题,
1,不能用P0,P0没有上拉电阻,只有在总线状态能输出电平,当GPIO用时,要加上拉电阻,所以最常用的端口是P1,
2,P3没有加限流电阻,会烧掉IO口 ...
引用 网友G:

哥们儿你真能忽悠,看看LZ的P0接的是啥。

网友I:
用P0可以,一般做IO时是需要加上拉电阻(比如接CMOS门)。
但接74LS系列属于TTL门电路,输入结构类似下图,是不需要接上拉电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说的很好   有个错误

网友J:
晕,今天才知道P0口遇到TTL电路就不用上拉了,基本功太不扎实喽,回去翻书看看!

网友J:
Port 0: Port 0 is an open-drain, bidirectional I/O port. Port 0 pins that have 1s written to
them float and can be used as high-impedance inputs.
Port 0 is also the multiplexed low-order address and data bus during accesses to external program and data memory. In this application, it uses strong internal pull-ups when emitting 1s.
我*,原来P0口里面也有一个上拉!回去把家里那本保存至今的教科书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