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9-12-20):
上面电路,蜂鸣器怎么不工作啊,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R1取值不合适,Q1基极的电压是0.89V,那么其发射极呢?蜂鸣器又需要多少电压才能工作?
另外,驱动蜂鸣器楼主图并不合理,蜂鸣器最好放在集电极回路中。

网友B:
蜂鸣器串1k的电阻,当然不会叫啦~

网友C:
呵呵,1k电阻,叫了就新鲜了。

网友D:
电阻取值值得商榷。呵呵,R1=5k,R2=100试试。

网友E:
如果把BUZZER和R2并起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