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号求助!

楼主(2009-12-20):
[local]1[/local]坛里的兄弟们帮我看看这个LED电源的芯片,图中的Q2.SOT-25封装。表面丝印有JA05的字样。请知道型号的朋友提示下,谢谢!加20分!呵呵!

楼主:
上面的图电阻R7位置放错了,请看这张。请问Q2型号?封装是SOT-25 丝印有JA05字样!谢谢,有分加!

网友A:
可否告诉 驱动器是哪个厂家的?
还有驱动本身的功率

楼主:
谢谢两位关注,我不知道生产厂家,是我自己拆的一个射灯的电源。功率很小,3W 。体积也很小。大概硬币大小!继续期待高人答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