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过LM567的大虾

楼主(2009-12-20):
请问LM567   3脚接收的信号频率相同外一定要是方波吗?要接收的是占空比不同的可不可以?我用NE555产生占空比1:5的频信信号可不可以匹配LM567?

网友A:
印象中好象不行,567自身产生的是方波,和输入信号比较实现监频的。
你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