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手机中是如何判断有没有安装电池的?

楼主(2009-12-20):
请问一下手机中是如何判断有没有安装电池的?具体步骤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A:
能开机,就是有电池,不能开机,就是木有电池,呵呵。

网友B:
哎 说啥好呢。。。

网友C:
打开后盖看看最合适!

网友D:
短路一下看有没有火花,哈哈:lol

网友E:
没弄懂LZ想知道什么?

网友F:
可能LZ是想问这个问题。
有些手机,没有电池,插上充电器也能开机,但是开机后显示没有电池,比如著名的E680I就是这样。
LZ可能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G:
手机电池一般有4个PIN,两个是正负,另外两个通常是和电池内部锂电管理IC交互信息的PIN,手机就是通过这两个PIN的信号来判断是否有电池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G:
你是做手机的吗?手机电池是有四个pin 的,但大多是三个pin,一般中间pin(也有例外)是检测电池的,如果你用电源接到手机连接器上去开机,如果开不了的话,建议把中间pin接地或者接高,应该就有可能开机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我不是做手机的,只是对WM手机的东东稍微了解点儿而已,我是做电源的菜鸟,还在等高手回复指点我的问题贴呢,55555555555555555!

网友H:
呵呵,一般的山寨机的电池连接器三个pin的话,基本上就只有电源和地,另外一脚就空接了,但像NOKIA的,我用的是5320,用电源直接接VBAT和GND两个pin是开不了机的,必须把中间pin接地才可以开机,这个pin在NOKIA原理图中标注为BSI,应该就是检测电池的!当这pin拉低才会启动开机,空接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