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中使用放大器OP07CP电路图

楼主(2009-12-20):
哪位大哥给看看 简单的求和电路 使用一个放大器 但仿真过程结果 不是两个信号的叠加 放大器好像没有起作用 输出直接为两个电源在电阻上的分压 为什么呢(V1为0.5V信号源 V2为1V V3、V4分别为放大器提供+-22V电压)

网友A:
此电路的输出电压U= -R1(Vin1/R2+Vin2/R3)

楼主:
2# quentin666 上面的哥们 这个公式我是知道的 我用的三个电阻一样 所以应该是直接求和 而事实上电路的输出为0.75 修改R1对电路没有影响 这个是咋回事呢???

网友A:
应该是你仿真参数设置的问题吧  这是我仿的图

楼主:
4# quentin666

楼主:
好的 我再试试

网友B:
这个图的VEE搞错了

网友B:
这个图的V2也搞错了。4脚应该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