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PIC单片机上开辟一个128*64点的显示缓冲区

楼主(2009-12-20):
怎么在PIC单片机上开辟一个128*64点的显示缓冲区?我用单片机和128*64液晶点阵显示图形,采用定时刷新液晶的办法,但是不知道怎么在单片机上开辟显示缓冲区,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128x64/8 = 1024byte,PIC那点RAM你就算了吧,除非是32 33 24系列。

网友B:
呵呵 通常没必要开那么大的缓冲区,你可以部分部分的刷新
不晓得你指怎么开是什么意思 定义个数组 单PIC的单个数组大小受page限制 如果你实在需要大的 就分割成若干个数组

网友C:
采用定时刷新液晶的办法的思想是对的,不过PIC的RAM和Bank的问题导致无法开辟连续的128×8字节的buffers。
如果显示固定数据,可以写在ROM中,例如:BMP图像数据或字形数据。
如果显示变化数据,只能开辟几十个字节的buffer了。例如72字节。
再说液晶模块不是用来频繁刷新的。更不是用来显示动画的。不要用一个器件的短处,用其长处啊。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回复,小弟毛色顿开,哈哈
3楼高手,小弟多谢了

网友D:
我看你只有加铁电了。

网友E:
铁电多刷几下就over了。

网友F:
铁电多刷几下就over了?有这么差劲?
3楼说对了一部分,其实PIC18系列是可以的

网友E:
这是铁电与生具来的特性,不是差不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