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ATMEGA系列AVR芯片序列码问题?

楼主(2009-12-20):
新版的ATMEGA芯片也可以使用序列码了?

有兴趣的来讨论一下.

网友A:
个人觉得意义不大
应该有保密指令可以写这个序列号

并不能增加盗版者的成本,只能拖延一段时间

楼主:
写序列码的保密指令?
序列码一般不都是通过激光一次性写入,不能更改吗?
有序列码也增加了加密者的发挥余地!
有序列码至少可以增加**成本!
延长**时间,也达到了加密的目的,
至少比现在辛苦开发几个月,盗版者花几百RMB就能**要强一点吧!

网友B:
很遗憾,atmel公司的都没序列码

网友C:
带A的新器件有相当一部分有序列号

网友D:
还是有作用的

网友E:
ATMEL加密芯片AT88SC0104CA 里有唯一的ID,可以考虑用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