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fine ULONGLONG unsigned long long

楼主(2009-12-20):
#define ULONGLONG unsigned long long    这个long long 到底是几位?会不会是2倍的long?????

网友A:
这个人问的肯定是在 dsp 单片机 或嵌入式cpu上编程的    有long long,但是不同硬件平台含义不一样,64位机也就是个64位数,但你要是32位dsp,那实际上是个结构体,里面有2个long

网友B:
那就是说在32位dsp中2个long也是64位数?

网友C:
那就是说在32位dsp中2个long也是64位数?
引用 网友B:

2楼回答的显然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