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的手牵手总线结构

楼主(2009-12-20):
手牵手(半双工)的话是不是应该每个节点处应当引出完全相同的两组485接口AB以方便手牵手相连 如图所示
还是就引出一条长的总线,将所有的节点也只引出一组AB,再将它们分别挂在总线上,如果这样的话,施工时应该具体怎么样挂和链接呢?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利用RJ45插座,一进一出。

楼主:
恩谢谢chunyang 我看了下RJ45可以放8根线 因为485只需两根线AB双绞线 也就是说双绞线只用RJ45的任意两线在两端一一对应就可以么?不知道每个节点的电源线和地线怎么走呢?应该不能和信号线走在一起通过RJ45吧?好像双绞线的传输距离就100来米 这跟485的远距离会有矛盾吗

一进一出是指每个节点处需要引出两个相同的RJ45口吗 然后我的100多个设备相邻手牵手连接?

网友A:
不能用任意两线,需用一对双绞线,然后利用另一对双绞线做参考地互联,电源不宜通过长线供应,最好在节点处各自解决,毕竟节点数较多。如果节点独立供电的困难太大,那么必需用3根线走电源,3根线走地,两两双绞,同时提高电源电压,到节点处再稳压。
100来米的传输距离是指以太网,跟485没什么关系,节点连线必需“手牵手”。

网友B:
实际上不推荐做成真的“手牵手”,这样一个模块故障会殃及其它。
我理解楼主要解决接线问题。如你画的图就对了,只是入出插座之间是“并联”的关系。
如果模块上实在没有放两个插座的地方,布线时可以考虑用分线盒的方式。

楼主:
恩好的 电源的话我可以直接用一款78或者79系列的稳压芯片吗? 这样就不用在各分点处再进行稳压了吧 但是肯定不能用7805之类的正好5v吧 RJ45即便3条并起来传过来内阻也比较大吧 再考虑怎么样比较合适呢?

网友C:
485只需用双绞线连接即可,不过万一出问题了,很难查找是哪个除了问题了,这个还得考虑,呵呵

网友D:
如果是设备有振动或工作环境潮湿时,尽量别用RJ45

网友A:
可能大家对“手牵手”有各自的理解,正因如此,“手牵手”这样的说法不应出现在正式的技术交流中,准确的说485要采用I型接法而非T型接法,即电气上一根线通到底尽量避免分支,分支会导致信号反射从而形成干扰,只是楼主实在是初学中的初学,一口吃不成胖子,循序渐进吧。
电源处理方面看来楼主仍未理解我前面说的,节点供电最好单独解决,即使统一供电(这有应用环境的制约,是否合适需综合考量)也要个别稳压,稳压IC用LDO最好,这样可以降低供电电压从而降低线路损耗。如果工作环境不佳,RJ45确实不适用,这时可用工业端子接线,只是工作量会大一些。
严格说,楼主的这个项目很简单,但楼主当前的技术程度会明显的力不从心,一旦抗下来,则会有明显的进步。

楼主:
谢谢朋友们 尤其要感谢chunyang前辈,一直以来对我的耐心指点,令我受益匪浅!一切正如您所说,我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啦。
那么手牵手结构也就是I型接法是不是应该在每个节点的pcb板子上引两个完全相同的RJ45端口,然后可以与他相邻的两个节点手牵手连接,是这样理解吗?
供电我原来是考虑统一供电可能节约成本简单些,不过还是可靠稳定性最重要啊,那么我就尽量控制住成本让每个节点单独供电。

网友A:
I型连接不在于是否要采用两个接口,而是线路上不要有分支,进线和出线不是直接相连的,而是进线-接口芯片-出线。

楼主:
还是不太理解,如max1483 只有一组AB线 如果不引出两个相同的AB线接口来 实际走线时如何一进一出两组线呢?

网友A:
设想一下,把AB线拎起来直接挂到接口芯片上,或者用另外一根线一端接芯片,另一端接总线,哪个是I型哪个是T型?提示一下,I是一根到底,T是一横一竖的分支。

楼主:
恩 那一定是前面是I型 关键是AB线挂到其中的一个节点后(通过节点的RJ45座),如何才能再挂接在另一个节点呢? 具体是怎么个一进一出呢? 难道不是再通过这个节点上的另一个RJ45座引出AB线吗?

网友A:
呆子!一个接口进,线连接到接口芯片上,然后再从接口芯片上引到另一个接口出。

楼主:
让前辈见笑了!我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信号上的双绞线是通过RJ45方式连接的,所以接到节点的板子上得需要个对应的RJ45接口吧 应该和网线外形差不多吧 然后再通过另一个RJ45接口引出去,也就是相当于线连接到接口芯片上,然后再从接口芯片上引到另一个接口出。两个相同的RJ45接口都与max芯片相连。

网友A:
RJ45本身就是接口器件的型号,双绞线可不叫什么RJ45。

楼主:
恩 我就是如图这个意思。是这样吧

网友E:

T型也可以吧,分支不要太长,我在30来米的干线上挂了60个节点(支线<30cm)也没什么问题。
试着帮楼主理解下,因为我开始接触这个的时候也是和楼主想法一样的,呵呵,chunyang的意思如图。另外接口也可以使用CAN那样的接线端子啊

楼主:
恩 明白些了 呵呵 主要对于信号反射这个概念不是很清楚 我还看到关于组网络也需考虑信号反射 如图bdf正确ace却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