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动手学AVR单片机九、数码管的显示

楼主(2009-12-20):
前面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个实例:流水灯的实验。今天我们开始进行第二个实例的学习:8位数码管的显示。
一、电路实现
8位数码管的电路如下图所示

      数码管是一种半导体发光器件,其基本单元是发光二极管。数码管按段数分为七段数码管和八段数码管(还有一种“米”字型的数码管,其段数更多),八段数码管比七段数码管多一个发光二极管单元(多一个小数点显示),其基本原理是:将所有LED的一端(正极、负极均可)连在一起作为一个公共端,然后通过分别控制这组LED的另一个端口来使部分LED点亮,从而达到显示一定字形的目的。

数码管的分类:按能显示多少个“8”可分为1位、2位、4位等等数码管;
                                按发光二极管单元连接方式分为共阳极数码管和共阴极数码管。共阳数码管是指将所有发光二极管的阳极接到一起形成公共阳极(COM)的数码管。共阳数码管在应用时应将公共极COM接到+5V,当某一字段发光二极管的阴极为低电平时,相应字段就点亮。当某一字段的阴极为高电平时,相应字段就不亮。。共阴数码管是指将所有发光二极管的阴极接到一起形成公共阴极(COM)的数码管。共阴数码管在应用时应将公共极COM接到地线GND上,当某一字段发光二极管的阳极为高电平时,相应字段就点亮。当某一字段的阳极为低电平时,相应字段就不亮。我们在实际使用中一定要搞清楚数码管是共阴极的还是共阳极的。

数码管段、位引脚的确定(以4位8段数码管为例),我们在实际应用中购买的数码管不像电阻、电容、集成等元件那样有数据手册或者直接在元件上标明管脚序号和用途,并且市场上数码管的管脚排列顺序并不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购买回来的数码管一般都要亲自测量一下各个引脚的用途,怎么测量呢?
      数码管引脚测量分三步:极性判断(共阳极还是共阴极)、公共端判断(位选端口)、段码端判断(段选端口)。
       首先要确定数码管是共阴极还是共阳极的:找一个3到5V的直流电源,准备几个1K或者几百欧姆的电阻。将电源的正极串接一个电阻后连在数码管的任意一个脚上,然后将电源的负极逐个接到数码管的其余引脚上,观察数码管的某一段是否会点亮,如果全部引脚试过都没有亮的,那么将电源正极(串电阻)换一个引脚再试,直到有一个LED发光,这时固定电源负极不动,电源正极(串电阻)逐个接到数码管的其余引脚上,如果有8段LED都亮,说明该数码管是共阴极的。相反,按住电源正极不动,电源负极逐个接到数码管的其余引脚上,如果有8个数码管全亮,那么该数码管是共阳极的。
       确定了数码管的极性后,下面该确定数码管的位选端口了。仍旧按照第一步的测量方法,如果测量过程中发现当一个引脚固定后,逐个连接到其余端口上的时候,会有一个数码管的所有段都被点亮了,那么这个固定端就是一个位选端。依照这种方法依次找出其余的3个位选端即可。
     最后确定段选端口,根据数码管的极性将电源正极(串电阻)或负极固定在一个位选端上,然后将电源的另一端逐个连接数码管的位选端口以外的引脚,当接到一个引脚上数码管的哪一段点亮,就能够确定该引脚对应那一段了,依次量出全部8段分别对应那个引脚。
      经过上面的步骤后,我们就完成了数码管引脚的确定,其实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操作熟练的话是不必经过这么繁琐的步骤来确定数码管的引脚的。

数码管的驱动方式
数码管要正常显示,就要用驱动
电路来驱动数码管的各个段码,从而显示出我们要的数字,根据数码管的驱动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静态式和动态式两类。

  ① 静态显示驱动:静态驱动也称直流驱动。静态驱动是指将公共端接到电源正极或者电源地上,每个数码管的每一个段码都由一个
单片机的I/O端口进行驱动,或者使用如BCD码二-十进制译码器译码进行驱动。静态驱动的优点是编程简单,显示亮度高,缺点是占用I/O端口多,如驱动5个数码管静态显示则需要5×8=40根I/O端口来驱动,要知道一个89S51单片机可用的I/O端口才32个呢:),实际应用时必须增加译码驱动器进行驱动,增加了硬件电路的复杂性。

  ② 动态显示驱动:数码管动态显示接口是单片机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显示方式之一,动态驱动是将所有数码管的8个显示笔划"a,b,c,d,e,f,g,dp"的同名端连在一起,另外为每个数码管的公共极COM增加位选通控制
电路,位选通由各自独立的I/O线控制,当单片机输出字形码时,所有数码管都接收到相同的字形码,但究竟是那个数码管会显示出字形,取决于单片机对位选通COM端电路的控制,所以我们只要将需要显示的数码管的选通控制打开,该位就显示出字形,没有选通的数码管就不会亮。通过分时轮流控制各个数码管的的COM端,就使各个数码管轮流受控显示,这就是动态驱动。在轮流显示过程中,每位数码管的点亮时间为1~2ms,由于人的视觉暂留现象及发光二极管的余辉效应,尽管实际上各位数码管并非同时点亮,但只要扫描的速度足够快,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组稳定的显示数据,不会有闪烁感,动态显示的效果和静态显示是一样的,能够节省大量的I/O端口,而且功耗更低。
        在实际使用中,通常都是采用动态显示驱动的方法。在本实例中我们就是采用的动态驱动的方法。

数码管的性能参数
       电流:静态时,推荐使用10-15mA;动态时,16/1动态扫描时,平均电流为4-5mA,峰值电流50-60mA。

  电压:查引脚排布图,看一下每段的芯片数量是多少?当红色时,使用1.9V乘以每段的芯片串联的个数;当数码管的LED为绿色时,使用2.1V乘以每段的芯片串联的个数。

74HC595功能描述

在本实例中我们使用了一片74HC595来驱动8位数码管的位选端口,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74HC595的功能。74HC595是带锁存功能的三态输出的8位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的移位寄存器。由于它自带锁存器,所以其数据在移位寄存器中的移位与锁存器的输出是独立的,当数据移位时,可以保持锁存器输出的数据不改变,等所有8位数据全部串入完成移位操作后,一次性的将数据打入锁存器中,从而实现了并行输出的同步改变。另外该芯片可以进行级联,能够实现8Xn个并口扩展。下图是74HC595的逻辑功能表

楼主:
74HC595管脚描述:
QA--QH:八位并行输出端,可以直接控制数码管的8个段。

QH':级联输出端。我将它接下一个595的SI端。

SI:串行数据输入端。

74595的控制端说明:

/SCLR(10脚): 复位引脚,低电平时将移位寄存器的数据清零。一般情况下接Vcc。

SCK(11脚):时钟引脚,上升沿时数据寄存器的数据移位。QA-->QB-->QC-->...-->QH;下降沿移位寄存器数据不变。(脉冲宽度:5V时,大于几十纳秒就行了。

RCK(12脚):锁存引脚,上升沿时移位寄存器的数据进入数据存储寄存器,下降沿时存储寄存器数据不变。通常将RCK置为低电平,当移位结束后,在RCK端产生一个正脉冲(5V时,大于几十纳秒就行了),更新显示数据。

/G(13脚): 使能引脚。高电平时禁止输出(高阻态)。如果单片机的引脚不紧张,用一个引脚控制它,可以方便地产生闪烁和熄灭效果。比通过数据端移位控制要省时省力,通常可以直接接地GND。

A(14脚):数据串入引脚。

74595的主要优点是具有数据存储寄存器,在移位的过程中,输出端的数据可以保持不变。这在串行速度慢的场合很有用处,数码管没有闪烁感。

74HC595还具有SPI功能,但在本例中我们先不使用,我们直接用单片机的普通I/O口模拟74HC595的时序来实现数据的串入并出功能。

从74HC595的逻辑功能表中我们可以分析出74HC595的工作过程:

数据的串入和内部数据移位的操作由SCLK控制。SCLK的上升沿将移位寄存器中的数据由Qa向Qh依次移动一位,同时将数据线上的电平打入Qa,而最高位的数据Qh从SQh端移出。如果把SQh与另一片74HC595的数据端连接,那么SQh的串行输出就是第2片74HC595的串行数据输入,从而实现级联。74HC595在移位的过程中并不影响其锁存器的输出,移位寄存器中的数据是通过锁存端的上升沿打入到锁存器中的。正是由于74HC595具备了锁存功能,因而可以保证并行输出数据的稳定和数据同步改变的功能。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74HC595控制数据输入输出的实现步骤:

1、在SCLK上升沿期间将数据端串入的数据经过发送到移位寄存器中,如果需要发送8位的数据,则需要8个SCLK上升沿才能将8位数据全部输入到移位寄存器中。

2、使锁存端产生一个上升沿,从而将移位寄存器中的数据打入到锁存器中并输出。

本实例中8位数码管显示电路的工作原理:

8位数码管的8个段选端口全部并联接到单片机的PB口上。74HC595控制8位数码管的8个位选端,当某位选通后,点亮该位的数码管,使它显示相应的数字。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一节我们再介绍8位数码管显示的程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