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CAN验收过滤器的问题?

楼主(2009-12-21):
请问,
    验收是不是这样一过程序:
      1.当 CAN 控制器的接收方已接收到一个完整的标识符时,它将通知验收滤波器。
      2.验收滤波器搜索RAM,如果匹配,则将ID索引号给CNARFS寄存器.
      3.接收器根据CNARFS寄存器的ID索引号,再次匹配后接数据放入CNARDA及CANRDB。

注:第3。是我理解的,不然说明书讲的前后不一致。(CNARFS寄存器说是它匹配,验收滤波器也有说是它在RAM搜索匹配)。

网友A:
CAN控制器在接收到完整标识符后将通知验收滤波器,验收滤波器会判断ID是否匹配,如果ID匹配,会将ID放在CANRFS中,通知CAN控制器接收报文;如果ID不匹配,会通知CAN控制器丢弃报文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想再请问一下,关于验收滤波的设置,只涉及一个验收滤波寄存器的设置,其他的五个只是设置RAM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