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解答下·谢谢

楼主(2009-12-21):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nc unsigned char
#define u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nt);
void main()
{
unc temp;
temp=0xFE;
P1=temp;
while(1)
{ temp=_crol_(temp,1);
   P1=temp;
   delay(800);

}
}
void delay(unt z)
{
  unt x;
unt y;
for(x=100;x>0;x--)
  {
   for(y=z;y>0;y--);
    }
}

第一次写,请各位指点下。

网友A:
流水灯?没看到代码有什么毛病!呵呵,流水灯,偶的初恋……;P

网友B:
我的初恋是点亮一个灯: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