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用外接20M晶振,得配多大的电容,22P可以吗?

楼主(2009-12-21):
RT,谢谢阿!小弟用的是16F883

网友A:
我晕,应该是你晶振本身的匹配电容值吧。

网友B:
为什么不看看数据手册?写得很清楚吧?
这个有问题就问的习惯有害你的“健康”。

网友C:
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D:
这个晶振本身应该有定义最实用的电容应该是多大的吧。。。

网友E(2010-02-05):
我们做单片机时钟电路都是凭经验接15-33pF的电容,实际上晶振需要的电容是要跟晶振实际的等效电容相等才是最佳匹配,但是外接电容就算跟晶振的等效电容一样,那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相等哈,因为布板连线各个因素还会引入杂散电容,这个通常是很难计算的,实际上的情况是很多时候凭经验接了也没有出大问题,大家也就这么做了,而且晶振频率越低,电容匹配要求越高,我以前做过一次PIC12的电路,用32K晶振,电容不对就不起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