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8的晶振不振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2-21):
晶振用的是2脚的12M晶振,可就是不振,换过了晶振,不是晶振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电路图是     _____||___________XAL1     电容为22PF
                |                   |
                |                   |
                |                  晶振
                |                    |
                |                    |
                |_____||_____|______XAL2
               __
                _

网友A:
电路问题,或P2。10没有上拉。

楼主:
P2.10上啦了。
参照LPC2368kit 开发板画的电路图。

网友B:
应该是电路的问题,可能是电容的大小不对,或者LPC2368没有输出

楼主:
开发板上用的就是22pf的 电路一样。开发板有振 。可就是这个没有振

网友B:
那就检查一下电路是否有虚焊之类的

网友C:
换一批晶振,不过可能不是根本问题

网友D(2011-12-28):
2# mcu123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