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低频数字信号远距离传输的线缆选择问题

楼主(2009-12-21):
大家好,我用3根线传输信号,信号频率比较低,10-20KHZ,大概300m左右。三根线一根电源,一根地线,还有一根信号线,遇到这样的问题:电源和信号线不能绞在一起,否则必定传输错误,但是和地线绞在一起却没事,我很奇怪,我用的电源很稳定,基本没有波动,为何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电源线干扰(由于电源内阻的存在),另外若电源内阻较大的话,信号线和电源线形成的交流回路与信号线和地线所形成的交流回路相差甚远。

网友B:
就一根线传输过去?什么接口都没有用?

楼主:
二楼大哥,电源干扰怎么引入呢?莫非就是工频干扰?我发现信号线和电源线直接间隔一根线就没问题
我一开始的想法是电源线上的电流产生电磁场,会信号线产生干扰。

网友A:
回四楼:

原则上,信号是在信号线和地线间传输的。如果在它们之间放置一根电源线,电源线上的干扰信号会串扰到信号上,其原因是电源线和地线间的交流动态电阻不可能是零。如果三线的中间是地线,一方面信号传输线中没有搀杂其他干扰,而且地线还起到了屏蔽的作用。因此三线制传输通常采用一根包含地屏蔽层的导线再加一根电源线。

网友C:
电源线、信号线宜分开走两对(4芯)双绞屏蔽线,此时电源线应传输直流电源。
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 ... 4-8F2B-47446DC42D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