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电池板的问题

楼主(2009-12-21):
我想用太阳能电池板 做个小东西问下各位高手们点问题。
我要一个提供9V电压太阳能电池板需要多少W好
参数:
电源及功耗:输入9V-50HZ 0.8A  直流。
功耗:最大7W
另一参数:
电源及功耗  输入12DC  1.5A
功耗:最大7W
蓄电池要多少AH好勒?
什么充电控制器好?
日照时间为7小时
要24小时使用
阴雨天气考虑连续3天
和需要注意的地方?
希望各位高手帮忙。

楼主:
怎么没人?

网友A:
你说的这个跟蓄电池关系比较大

电池的电量决定了所带负载的功率及其使用时间

阴雨天气无光照连续使用72小时的话 这个需要的蓄电池造价就高些了

这些东西 你可以直接找一家太阳能控制器的供应商咨询

他们天天做这个,应该能给你一个大概的规格。

楼主:
答案找到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B:
楼主分享一下你的答案啊

网友C:
是,蓄电池的容量决定放电时间,可以经过通过计算功耗,选择电池容量

网友D:
太阳能电池的使用主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负载的阻值要跟太阳能电池内阻 匹配
如果不匹配的话,那就会发生太阳能电池只有电压输出却没有电流输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