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晶振

楼主(2009-12-21):
我用的125M的有源晶振,测了一下产生的是正弦波,能直接提供给芯片(DDS芯片AD9850,用来产生需要频率的正弦信号)吗?还是需要方波?
我当初以为是直接产生方波的,所以就直接把晶振的输出和AD9850的CLK_IN接上了,板子已经做好了,要是需要方波的话,还有什么补救的方法吗?

网友A:
要什么波形在你的程序是怎么编的,与你的晶体关系不大吧

网友B(2011-06-17):
DDS可以把正弦波合成需要的正弦波,我做过,合成的频率要小好几倍才行(记不清几倍了),否则波形不好。

网友C:
晶振测出正弦波是好晶振啊,我就没有测出规整的!

网友D:
好像频率较高的用示波器测看起来都像正弦波

网友E:
从两年前的贴子里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