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的问题

楼主(2009-12-21):
我使用C8051F340现在代码量有50多K,但是现在怎么再也加不进程序了,随便加什么它就是不跑拉!!!困扰了我一个星期拉,大家看看有什么好建议吗?要不然我只有换芯片拉。

楼主:
是不加代码能正常跑,加一点点东西,我看它的汇编后的代码,就是从0000h,跳到一个死循环里,把我郁闷的!!!!!!!

网友:
哎,小问题也要困扰一个多星期,发现问题的方法不对啊,蛮干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楼主:
3楼有什么好方法吗?给点意见。

网友A:
main 里面加一个_nop_() 还跑吗?

网友B:
看加了代码后是否超出63K,其最后1K是预留的。

楼主:
还没有超出63K,只有52、53的样子,情况是这样的
main()
{
cpu_in();
}
就是再增加代码
cpu_in();跟本进不到这个函数。
也不知道是不是嵌套的函数太深了。有人建议我改堆宅的深度,这个我没改,不会!!先谢谢楼上的几位。

楼主:
对加个_nop_() ,它都不跑拉。

网友:
SP赋值为80H就可以的呀

网友A:
将cpu_in() 改成 _nop_() 都不行?那应该不是嵌套问题吧
再或者_nop_() 改成 P30=~P30;  这种无关的测试语句

贴下反汇编 出来的 你说的那个进入的死循环的代码

我猜想 会不会是没检测 晶振还没稳定下来? 代码刚好跑飞?

楼主:
对啊,将cpu_in() 改成 _nop_() 都不行,好的我等会把汇编代码贴出来,我上班的电脑不能上网,我把汇编抄过来,等会。

网友C:
C8051F340要十七八个大洋,这个价格能买个STM32F101RCT6了,代码空间256K,接口比340丰富多了,用JLINK的仿真速度比340的仿真快多了,340的仿真我真的是头疼,速度太慢了,为什么还要死守340?

楼主:
我贴汇编代码拉
0000       LJMP   01ACH
01AC    MOV  R0,#7FH
              CLR  A
              MOV  @R0,A
FD         DJNZ   R0,FDH
就是在这里一直跑不出去拉,假如没增加代码,也是这样同样的代码,但能跑出去。

楼主:
它跑不出去的时候,我在这里设置R0的值为FDH,它跑是能跑拉,但是运行的非常不正常,显示屏幕一会更新快,一会更新慢的。

网友:
“我在这里设置R0的值为FDH”,你这里R0跟FDH这个数字几乎就没关系,哪里还来它的什么值为FDH啊

网友D:
看看是不是WDT的问题

网友E:
楼上说的有理
看你的反汇编代码,不会跑不出去的,很可能是跑出去又回来了
在0000地址设断点,看是否会复位,若复位了,查寄存器看复位原因

楼主:
我听人说是因为XDATA 太大了,可以在STARTUP.A51中直接关闭看门狗,就可以了,但我不知道具体怎么做啊,是不是只在KEIL里改拉就行了,可是我是用 SILICON 的呀??

网友A:
默认的 狗是开的
上电 加个 蜂鸣器什么的 几声指示下

网友F:
LZ,很有可能是你家狗的问题,初始化时间太长导致你的关狗语句还没
执行狗就到时间"咬人"了.在启动文件中关狗看看

网友G:
把狗关了。我也被狗咬过

楼主:
是的,20楼所说的情况,已经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H:
这个问题以前在论坛有人问过!

网友I:
1. 我用51类的单片机,从来就不用他的那个startup.a51文件, 直接把那个东西删除后,自已写. 不用管那些东西.
2. 我没有研究过startup.a51这个文件, 只是猜想,这段代码只是启动的一些初始化设置, 可以自已写主程序将需要的寄存器初始化.以前的KEIL是没有的. 现在有了,也不要太关心删除它有问题.
这样的话,你的那个程序就应该没有问题了.
void main(void)
{
xxx_init();//自己写的初始化代码, 只需要初始化自已用的内存和寄存器就行了.
while(1){
//客户代码
}
}
以上是个人看法. 有问题请大家更正.

网友J:
程序最开始添加下面2句话试试看,就是用程序来关闭看门狗!
   WDTCN = 0xDE;                       // Disable watchdog timer
   WDTCN = 0xAD;

网友K:
340一直用的挺好的,出现这种情况,看看是不是看门狗出问题了。340的看门狗默认是打开的,在初始化程序时应该先把看门狗关掉,初始化完成后再打开。

网友L:
Silabs IDE中默认的所有全局变量都是在进入main之前完成的,wdt 上电默认是打开的,如果全局变量太多,初始化时间会很长,进入main函数前wdt已经溢出了,导致重复复位。把全局变量的初始化放到main中试试看。